请问S7-200PLC与工控机通信,通信电缆必须是西门子原厂的吗?

楼主(2010-11-09):
请问S7-200PLC在自由端口模式下与工控机通信,通信电缆PC/PPI必须是西门子原厂的吗?还是任意的一条电缆都可以啊

网友A:
直接485就行

楼主:
对:zhoiw 关于

直接485就行

内容的回复:
我用485下载完程序,等程序运行后,就出现了通信超时的现象,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程序是否重新定义了通信口的参数?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C:
有钱或者为了稳定可靠可以用进口的电缆

国产的电缆或者自己做的通讯也是可以的

网友D:
国产有比较好的电缆,可以试试。

如何判断好呢?简单来说就是价格不能太低,100元以下不要考虑。

网友E:
目前仿西门子的USB/PPI电缆,功能有点接近西门子的,价格基本不低于200元。

200元以下的,有太多的使用局限性。去淘宝网转一圈就知道。

网友F:
我手里有三种S7-200的线,只有原装的线高速隔离,但价贵,500元

网友G:
我有西门子的电缆。,原装进口的,要的话可以找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