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西门子PLC信号的强制问题?

楼主(2010-11-09):
发现西门子PLC中只有输入信号I和输出信号Q和中间继电器M可以强制,为什么PLC数据信号方面的数据块和从DCS过来的数据块不能强制呢,例如数据块DB500.DBX187.1 ,如果能强制,又怎么强制呢?

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A:
数据也可以强制的,不过强制的时间要注意强制的数据所在的位置,如果是计算得到的数,强制后因程序的运行数据会被重新覆盖了,所以表现出来没法强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