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恒压供水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哪位高手知道ABB变频器在恒压供水方面该怎么调参数呀,外部只接了一个远传压力表,分别接在了+10v、AI1、和AGND上面了,参数改怎么调呢,谢谢高手了

网友A:
选择PID控制方式 压力设定值 模拟量线性范围 基本就可以啦 QQ838947895

网友B:
在99组的控制宏中选择“PID控制”如果是选择外部控制一定要参考说明书上PID控制宏的接线,否则变频器不运行,如果用的是中文面板,可把34组的显示参数根据你的习惯自己设一下,我的习惯是,第一参数是输出频率,第二参数是设定值,第三参数是反馈值,在40组把PID的参数设定一下,如果你把反馈值接在AI1,就吧4016的实际输入选择AI1,量程根据你的远传压力表的量程设定,在设定是微分一般是关闭的,设定为0,这样就可以运行了,你可以选择PID的休眠功能。非常有用的。详细请咨询QQ:1348291086

网友C(2011-06-17):
楼上的正解啊,学习了!

网友D:
一拖一99组控制宏选择“PID”;一拖多99组控制宏选择“PFC”,81组参数也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