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的脉冲输出指令

楼主(2010-11-09):
我在信捷的程序实例中找到这样一个指令,请问说明书第几页有说明?

楼主:
这是手册上提供的!只有3个参数!

网友A:
呵呵,果然和三菱基本一致啊,哈哈

楼主:
说实话,信捷的PLC价格低,但是PLC经常坏输出点(我保证有24V小继电器隔离了),尤其手册错误太多!说声爱你,不容易!

网友B:
不会吧,小继电器都会把输出给弄坏

网友C:
是的信捷的PLC输点经常坏,电流又不大的。可能继电品质差了些。我们常换继电器。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楼主:
谁知道上面的比较指令是怎样打上去的!??拜托了!

网友D:
DLD= C330 D7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