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学习PLC

楼主(2010-11-09):
     我是个维修电工,接触过PLC,只了解外部,其它都不懂,我很想学,但不知如何自学。请各位教师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2011-04-28):
   看书,再看书。同一本书,一遍不行,2遍,3,4,5遍。我看西门子PLC时,前两三遍一头雾水。最好搞一个PLC,没有PLC,可以下一个PLC仿真软件学习。这是我的方法,看是否适合你。

网友B(2022-06-09):
引用 网友A:
看书,再看书。同一本书,一遍不行,2遍,3,4,5遍。我看西门子PLC时,前两三遍一头雾水。最好搞一个PLC,没有PLC,可以下一个PLC仿真软件学习。这是我的方法,看是否适合你。...



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