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伺服驱动器内置有可编程电子凸轮

楼主(2010-11-09):
如果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的脉冲输入,那么伺服电机将会按照编码器等比地转动。假如,编码器转一圈,电机也转一圈。

现在我想要电机不是按照等比关系转。而是一种预定义的关系转。有这样的东西吗?

例如。编码器半圈内的位置直接对应伺服电机3/4圈内的位置。在此范围内有一对一的位置关系。编码器另外半圈就对应伺服电机余下的1/4圈的位置。编码器总体上每一个位置都对应伺服电机位移的位置。但是就是转角的比例不同。

而且这种不同要可编程,分界点有几百个以上。

网友A:
力士乐、包米勒等欧系伺服产品。

楼主:
波恩大师。想问一下这个电子凸轮是如何运算的。我的机器动作要求不高。我有意思想用200做电子凸轮。

网友A:
没开发过电子凸轮,建议咨询原厂。

网友B:
这种要求不能通过数控加工编程实现么?

网友A:
带相位调整功能的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是非插补型运动控制的常用基本功能。

楼主:
9300的已经有了。不用9400可是不会用。

是否凸轮运算过程仍然会有插补算法在里面?

网友C:
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在原理上完全一样吧。
PMAC中把这两者和其它的一些功能称为时基控制。
核心思想是对一个单位脉冲的输入量(编码器或其它来源)输出不同的给定值.

网友A:
PMAC的电子凸轮和电子齿轮是分开的子功能,还是合二为一的?

网友C:
前辈,是分开的子功能。

网友A:
直接回复,或呼波恩好了,论坛不论辈分!

楼主:
楼上的干嘛晕倒?

电子齿轮输入量和输出量是等比的。可电子凸轮的输入量和输出量是函数关系的。架构根本不同。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吧。

网友D:
您好 请教问题 直接用一台伺服编码器的A、B信号连接另一台伺服的脉冲、方向信号  是怎么样判断方向的?

网友A:
把另一台的脉冲指令接口设置成A、B正交信号输入模式,会自行辨向的。

网友D:
波恩您好 只有一路B信号怎么辨向呢?另外 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驱动器参数整定: 速度环为内环 采用PI; 位置环为外环 采用P; 我看到一个文档上说 速度环的Ki参数=Kp/上升时间;位置环的Kp参数=0.5/上升时间(速度环)  是为什么呢? 谢谢

楼主:
楼上的。请不要再抢话题好不?要不自己开个贴是啦。

网友A:
楼主见谅!

只有一路信号B,是无法辨向的。其它问题建议另行开帖讨论。

网友E:
PARKER C3系列智能伺服驱动器内置电子凸轮功能!

网友F:
台达的伺服驱动器好像也有了吧?

网友G:
台达A2系列做了,其他系列没有增加这个功能。

楼主:
楼上可有电子资料不?

网友F:
至少你需要PLC来控制伺服吧?推荐你一个免费的电子凸轮生成软件,如果觉得TRIO贵,你可以把做好的轨迹数据,下载到便宜的PLC数据区,例如OMRON CP1H或其他控制器,直接发脉冲给最便宜的伺服驱动器来实现你要的电子凸轮功能。这样比用内置电子凸轮的伺服要实惠的多,尤其是多轴情况就更实惠了。

给你个免费下载链接:

http://www.triomotion.net/triomotion-Down-17650/

网友H(2010-12-09):
贝加莱

http://www.br-automation.cn/

网友I(2011-01-31):
推荐Parker Compax3

具体实现方式可以参考

http://blog***/more.asp?name=lightwhite&id=132132

网友I:
幸会幸会,前阵子忙自己的事情,然后刚换工作又得花时间多熟悉熟悉,所以一般没来论坛。。

工控网论坛是我的学习园地。

网友J(2011-04-29):
大家好,我是伺服新人,请问:做伺服包装机,电子凸轮是不是必须的?不是的话,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有什么优势吗?除了欧系日系,台湾国产的有哪些牌子带凸轮功能??/

小弟提前祝大家五一节快乐了

网友K(2011-09-21):
我公司iDrive智能伺服可以实现,已经应用在伺服包装机上,详情请联系我 QQ 584628048  WWW.NORTIONTECH.COM

楼主(2013-02-22):
能量控制那个软件是不是只能用他自己的曲线做生成基础?

生成出来的程序只能用在trio里面吗?

如果是要提取曲线上的点,要怎么样?

网友L:
不需要驱动器带电子凸轮,主要看控制器有没有电子凸轮的功能,一般总线型的控制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M(2017-02-17):
没看明白怎么实现的,听微秒的伺服销售说他们的电子凸轮,想学习下,不知道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