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PID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参数10-01可以给定,但一旦锁死则无法修改。让通过2001给定。

但2001不是给定频率么?看了说明书对这个有2种理解,不知道那种对?

1.2001的给定频率就是设定频率,如你设置30,则带动电机以30HZ运转;

2.PID情况下,设定30,实际上是PID给定60%,根据反馈值它自己调整

感觉2种都有道理。

还有就是2001给定后,怎么面板上看不到设定值?可以读2001的数值读回来。

还有那个2012是干嘛的?设定的频率?

网友A:
不知你用的什么型号的,
我用的E,以下回答是E 系列的,
10.01是实测值,就是接传感器类的。
2001是给定频率用的。
纠正你的一个错误,如给2001写入K30,那变频是以3Hz来运转的。
2001的值可以通过通讯读回来

网友B:
应该选择PID给定.北京变频控制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