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7-300的PID程序示例?

楼主(2010-11-09):
现在做一个水厂的控制程序,用300控制变频器,使出水压力固定在一个水平。

网友A:
即使有,你也用不上,甚至参考的价值都不大,  PID 算法的核心在于调整适当的参数(调试的过程),而不是程序本身;

网友B:
可以调出帮助来看

网友C:
如果你安装Step7时有勾选安装例程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例程中找到PID例程库,当然,都是以温度控制为主,但是基于西门子的PID控制的类似性,你还是能参考的。

Regards

楼主:
现在在水厂出口有4台互相独立的变频器控制4台泵,现在没有这个思路,pid如何实现对多个设备的控制呢?

网友D:
其实采用内置的FB41功能块即可,关键是调整PID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