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590p故障

楼主(2010-11-09):
一台590P调速器报ENABLED LOW是什么故障?

楼主:
搞了半天是C5端口开路。

网友A:
使能低电位,学习学习

网友B:
使能失败的意思,将C5与C3用导线短接即可。

网友B:
C3为起停端口+24V让C5与之短接就能实现同时的电位了。

网友C:
欧陆590维修 0138308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