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故障灯闪

楼主(2010-11-09):
我有一台台达EH2,64点的PLC,用了一年半,(以前是好的)现在几乎每天早上开机时故障登就闪,PLC不能工作,要反复开关电源数次才能正常工作,(PLC 带2AD,4DA模块控制台达变频器),PLC不报警后又能正常工作了,请各位帮帮我,非常谢谢。

网友A:
你的模块电源是哪里来的?PLC供的吗?如果是PLC供的电源,那么问题就出在这里,自己加个开关电源给模块供电吧

网友A:
怎么不用485协议控制台达变频器?

网友A:
PLC用时间长了,内部的输出电源功率下降了

网友B:
可能电源的问题!plc输出的Dc24v有短路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EH2 电源是220V的,模块供电时24V开关电源供电的,

楼主:
PLC 24V电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