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显控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09):
使用三菱PLC与显控触摸屏通讯时,触摸屏可以控制PLC,但想通过触摸屏的USB端口读取PLC的程序到电脑上,却老是说通讯错误,怀疑是参数设定有问题,找不到原因...请大虾赐教

网友A:
触摸屏支持路由功能?

网友B:
触摸屏的USB端口读取PLC的程序

这个功能挺好的 支持?

网友C:
关于HITECH PWS6600C-S与平常的连机问题

我要上传屏的应用,做的线是2\3交叉,5相连,屏那头的7\8短接,PC那头的1\4\6短接,7\8短接.

屏的DIP开关是6,7是OFF.其他都是ON. 连接时我将DIP 7打到ON ,然后将F2里的UPLOAD后面的通讯改成了COM1,退出F2后屏上依旧显示的是LINK PORT:COM2. 断电后还是那样..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

DIP5是打在ON 上的,.,若是改成OFF后,再改回ON 是否回对原先的PLC与屏的连接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