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PORT0口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0-11-10):
226的CPU,在试一个欧姆龙文本显示器的时候,数据线连接之后10秒钟PLC就冒烟了,拆开看见PORT0附近的两个元件(12A7BA和10R0)烧掉了,吓了一大跳,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烧坏,是文本显示器的原因还是数据线错用了???

网友A:
数据线的原因,或者是常常带电插拔数据线。

Regards

网友B:
烧是因24v电源窜入PLC通讯口的3或8脚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接线错误引起这种冒烟现象。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D:
我认为是你用的线不合适,我曾遇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E:
应该是接线错误西门子PLC质量应该是放心的http://www.kck007.com/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原因,文本是新的应该没问题,旁边正好有根线  我没想就插进去了,就发送和接受  地线  最多就通讯不了想不到PLC居然冒烟了 后悔死我了

网友F: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G:
41912604PLC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这个原因,文本是新的应该没问题,旁边正好有根线  我没想就插进去了,就发送和接受  地线  最多就通讯不了想不到PLC居然冒烟了 后悔死我了

 哈哈哈哈,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啊!!!!

以后要记住喽,做调试,要谨慎,不能抱着“差不多就行了”的态度去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