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ONICS(爱康诺)与施耐德PLC通讯

楼主(2010-11-10):
客户要求下位机用施耐德PLC,上位机用ICONICS软件来进行组态。有哪位高手做过,是通过ICONCS的modus opc来进行通讯的么?!再有opc里德1****    2****  3**** 4****与施耐德PLC的地址位怎么对应的。。。

网友A:
请问你的PLC是哪个型号? 一般情况下是使用OPC进行设备通讯的。 有些PLC,厂家会提供OPC Server,有些PLC会有第三方的OPC Server,如果你用的型号支持modbus方式,那么可以使用ICONICS提供的免费modbus OPC。如有不清楚可以来电:13720015679     杨。

网友A:
补充一下:

查PLC手册确定你需要读写的PLC中的地址,并且查看手册如何将该内存地址映射到modbus地址上。modbus里的1xxxx,2xxxx是线圈或者寄存器地址,这个地址和PLC的内存地址的映射关系是PLC厂家定义的。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还没有实际使用。。。等使用后的效果告诉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