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段时间后触摸屏鼠标就会一直指向一个地方,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

楼主(2010-11-10):
我用了几台,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可是近期频繁出现触摸屏指向一个点不动的情况,点击过去它又重新回到那个固定的点,不知道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没?是不是频繁出现的故障啊?

别告诉我用什么触摸屏校准,那个根本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触摸屏鼠标老指向的那个点被撞击或者有什么东西进到外膜与触控玻璃直接了,这样就导致该部位像是用手触控的效果,建议是更换一个触控面板。更多威纶触摸屏信捷触摸屏问题请咨询:http://www.52hmi.com

网友B: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屏装的不规范,对角线受挤压了,因为那是电阻式触摸屏,那个点可能受到挤压,所以会指向那一点,建议你跟厂家联系这个情况,或者跟你的供应商联系。

网友C:
货不好,不好用,这个产品我看不行。品质不行。

网友D:
致电400-610-7062,昆仑的技术支持很强!

网友E(2011-03-01):
看情况是顶屏吧,触摸面板频繁操作就会这样,建议联系厂家要求返修,处理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