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摩托车充电器线路图

楼主(2010-11-10):
我的摩托车电瓶是12V的经常好没电,我想自制一个摩托车充电器。希望有高手给我一个电路图和元件的型号失望分的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不过一般正常的情况不需要自制的。可能是整流引起的。先是换电瓶。整流。试下。还有是磁电机线圈局部不良。然后疑难的是有可能是磁电机失磁比较难判断一点。

网友B:
楼主的蓄电池应该是老化了,量下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尝试换个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