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欧姆龙CP1H以太网连接的驱动类型

楼主(2010-11-10):
请教组态王与欧姆龙CP1H以太网连接的驱动该选择什么类型呢?

该选C系列(以太网TCP),还是选CJ系列(以太网TCP)呢?谢谢了。。

网友A:
您可以试试啊,一般应该选择CJ系列的吧。

Good Luck

网友B:
正常应该远CJ的

网友C(2024-12-18):
有专用CP,我做过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