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技术

楼主(2010-11-10):
大侠好,在ITEM中写地址(就是项目名) , 这个在InTouch里的什么地方呢? 这个ITEM是在菜单里么?
在InTouch里 项目名 就是 PLC 的地址,如果没有PLC 。 如果一个仪表箱的通讯板用232直接连到工控机上并在Intouch中显示仪表所
采上来的数,那么这里的项目名在哪里写啊 ? 该如何写?
谢谢了 !!!!

网友A:
菜单-特别-标记名字典。
项目:如果连PLC就添PLC里对应的地址,如果是仪表箱通讯板也是填通讯版里面的对应地址。
访问名对应先看下图
左侧导航栏里面的访问名,访问名的定义。
主题名再跟IO SERVERS里面的设备驱动对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