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S48G41Q系列软起动器开关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0-11-10):
现有一台施耐德ATS48G41Q系列软起动器开关电源板炸了一个INTC001107电源芯片,旁边的几个电阻炸毁不知道阻值,什么办,总共有6个电阻,其是三个是开关管是K1271 E极的分流电阻应该不会超过2,有两个是与开关管的B极的,另一个是与INTC001107的14脚相连的,有谁有INTC001107的资料啊

楼主:
1000块谁修这块板是电源问题

网友A(2011-01-28):
顶,我的一个ATS48G14Q电源芯片也烧了,只知道是14脚的,连型号都看不到了,谁能提供一片给我!

网友B(2011-07-24):
早看到楼主的帖子,我早给你修了

网友C(2011-12-28):
楼主想这施耐德软启动器资料还是想修啊?

网友D:
使物料上下餐椅厂家http://www.sdlwjjs.com
二维混合捏合机,全称二维运动混合捏合机,顾名思义真空机http://www.cmpack.cn,是指转筒可同时进行二个方向运动的混合机。由封口机http://www.fsgurki.com转筒、摆动架活动板房厂http://www.fstabf.cn、机架三大部分构成。二个运动方向分别是转筒的高温风管厂http://www.gzgood.com.cn转动,转筒随摆动架的摆动。捏合机工序中的被混和物料在转筒内随转筒转动、翻转、混和的同时又随转筒的摆动而发生左右顺德工作服http://www.haojiazf.com来回的掺混运动,在这两个运动的共同作用下,物料在短时间内得到充分的混吸尘管http://www.foshancongfa.com和。我公司经营的混合机等相关产品质量稳定,捏合机产品使用寿命长,请您放铝单板http://www.nhzb.net心选择。螺条搅拌器的转动使物料上下餐椅厂家http://www.sdlwjjs.com作周向翻动,同时由于螺条搅拌器的特殊结构使内层物料和外层物料作双向辐射运动,可迅速达到捏合机混合捏合机http://www.779470509.com均匀的效果。我国的公司产品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符网吧桌椅http://www.fsjunl.com合收缩包装机http://www.fsdongo.com国家标准,请您放心选择。隔热是活动板房http://www.huodongbanfang.cn阻止舍外热量传到舍内,其隔热性能的强弱取决于所用建筑材料的热阻值和蓄热性能,热阻值高、蓄热能力强的外围护结构,传入舍内的热量少,隔热瓦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低,可减轻内表面对猪包装机http://www.sz-hualian.biz的热辐射,所以,应选择合适的外围护结构材料和结构,保证达到理想的隔热效果。夏季强烈的太阳辐射屋顶,易将辐射热传到舍内。为了提高屋顶的隔热性能,以防暑为主的地区可采用通风屋顶,即将屋顶建成两层,层间的空气晒热变轻,从排气口排出,冷空气由进气口流进,隔热瓦从而减少传至屋顶底层的热量。浅色和光亮表面的反射能力比深色、粗糙面强升降平台http://www.chinayuansheng.com得多,故猪舍屋顶和阳面墙采用浅色光平外表面。屋顶使用隔热瓦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