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个系统中可以同时安装PLC200 和PLC300/400的软件吗?

楼主(2010-11-10):
在同一个操作系统中可以同时安装step7-microWIN4.0SP8 和 STEP7-V5.4pro两个软件吗?

网友A:
当然可以。通常推荐先安装STEP7-V5.4pro,然后再安装step7-microWIN4.0SP8

网友B:
先 装300,、再装200没问题

网友C:
没问题    AB其它家的都可以

网友D:
可以的,我装了很多编程软件的

网友E: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

网友F:
这还要问,试一下不就知道了?我们有些同学呀?一定要自己先做,那样才记的住。

网友G:
应该先装300的,再装200的。

网友H:
没有问题的,我们电脑里都装了N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