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KW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0-11-10):
380V37KW空压机电机的额定转速是多少?

网友A:
普通交流异步机会有多种规格,一般空压机的主驱动电机多是使用2极电机,额定转速大约(2840---2920)rpm。不高建议楼主看电机铭牌标注的电机参数或者根据电机规格型号确定其额定转速。如果还是无法确定不妨用转速表实测电机空载转速以便参考确定

网友B:
交流电机通常都是3000

网友C:
1,电机转速不是以电机的功率来区分的.

2,一般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转速是与其线圈极对速有关的,

3, 建议看电机铭牌标注的电机参数或者根据电机规格型号确定其额定转速

网友D:
电机转速跟功率没有关系,跟电机极对数有关

网友D:
达不到3000的,一般在2800-2900之间

网友E:
转速是根据马达的极数来决定了,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

网友F:
看一下电机标牌上的型号,查对应的电机型号的级数就知道了,转速有级数决定。

网友G(2011-02-15):
这是主要看看这台电动机的极对数是多少。

网友H:
有2950的也有1490 的,具体要看电机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