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BUS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0-11-10):
请问,S7-200能两个口都作MODBUS通信吗,具体情况是:一个口作主站,另一个口作从站

网友A:
可以,如果使用西门子自带的库的话,口0只能做从站,口0和口1都支持做主站

网友B:
呵呵,应该可以吧,同时做MODBUS

网友C:
本机的两个口直接连接,一个口作主站,另一个口作从站,试试吧。

楼主:
我试过口0用自带的库做从站,口1用自由口写主站通信,但会出错,之后就没有再去想了。

楼主:
有谁做过两个口做MODBUS成功的,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D:
似乎你的系统有2个主站。一个MODBUS网络只能有一个主站,也只需要一个主站。

网友E:
楼主好象是两个MODBUS网络,这可以的。

楼主:
是的,我两个口在分别两条总线上的,有做过的同志吗?发给我看看:ldq-360670942@163.com

先谢谢了

网友F(2011-04-30):
没人做过,自己顶一下....

网友G(2015-07-16):
求分享案例,leisurefl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