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对输入信号进行随机排序,三菱FX2N系列PLC

楼主(2010-11-11):
10个输入信号,10个输出信号。X0对应Y0,X1对应Y1。。。依次类推。当某输出信号(Yx)正在执行的时候,出现一系列的输入信号,要求记录每一个输入信号到来的先后次序,当前输出执行完毕,则要求执行排在最前的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就是“先进先出”的原理,请问各位大师,如何用PLC编程来实现,谢谢指教!

网友A:
用MOV K2X0 D0Z0  和MOV D0Z0 K2Y0 来实现。Z0取0。1秒或者1秒钟的上升沿来+1.

已经在PLC上测试过,OK。

网友B:
我想楼上的误解意思了。他意思是同时只能一个y有输出。但是x就随机地来。

我记得有一个回帖量很大的帖提过。我也回复了不少。

网友C:
可以先采用编码的方式将输入信号编码后在采用移位保存,然后当输出执行完后在将先前保存的编码数据解码后到对应的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堆栈命令来记录输入,就可了

网友E(2013-12-03):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上的误解意思了。他意思是同时只能一个y有输出。但...

高手,请问下那个贴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B:
我也找不到了。要找到的话当时都呈上了。

网友F(2014-02-15):
堆栈指令 FIF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