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计控制仪表和PLC应的连接应选哪种模式????急求

楼主(2010-11-11):
小弟是一个PLC菜鸟中的菜鸟,我现在搞一个垃圾处理厂搞电气装备,请问PH计的输出与PLC的连接应该选哪种模式,PH计说明书上写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仪表模式,一种是变送模式。配电柜装的PLC是三菱的FX1S-20MR微型PLC,PH计是国产的,石家庄科瑞达仪器公司出的PH/ORP-7571,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我得近一两天把电气的工作全部做完。。急求!!!!!!!!

网友A:
当然是仪表模式啊,你的PLC没AI点,变送也无法输出啊。

网友B:
没有听说过用这家PH的,我们用梅特勒还基本。

网友C:
要看PLC能采集什么型号了 一般PH计厂家直接配专用电缆和PLC连接的

网友D:
楼主要是连这问题都搞不清楚,估计单靠你自己在近一两天是玩不成了,建议你发包项目给我来帮你做算了。PH接在变送模式也可以,看你的PLC接口形式,一般还是变送模式好,因为这是PH计输出的是4-20mA标准信号,plc便于接受和处理而且可以远距离传送,一般模式只能现场接信号,远距离就不行了

网友E(2011-06-11):
PH计自带现场显示和输出4-20mA的的部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