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HBC遥控器继电器触点烧蚀原因?

楼主(2010-11-11):
现象:

        连续出现HBC遥控器触点烧蚀情况,继电器触点烧蚀以及线路板上铜线烧断,在不同的起重机出现相同的状况,而且都是控制二速的继电器损坏。

      使用环境:

     1、由于是新建厂房,电压偏高,410v;

      2、驱动接触器正泰CJX2-65,线圈电压380v,未加浪涌抑制器;

     3、触点额定容量8A - 250VAC

网友A:
楼主 你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给你加一个防晃电节电器 装在接触器上 13584142836崔先生 有用户使用报告

网友B: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遥控器的电源是从哪里引得?(控制变压器还是从厂房电源引得)

遥控器的触点控制的是继电器呢还是接触器,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时多少?

网友C:
外部再加个继电器隔离一下应该会好些。

楼主:
对:zmmy007 关于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遥控器的电源是从哪里引得?(控制变压器还是从厂房电源引得)

遥控器的触点控制的是继电器呢还是接触器,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电压时多少?

补充说明:

1、遥控器输入电源是380V转过来的;

2、遥控器触点是控制接触器正泰CJX2-65;

3、控制继电器线圈电压是线路板内部供电。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我说下我的意见

HBC遥控器电源最好用控制变压器出来的220V供电

我看2010的HBC样本 触点的容量都是4A 250VAC的

我的建议是先安装一台控制变压器控制电源改为220V,这样成本抬高了!不采用

只能加装380V中间继电器来试试了!

都在烧2速的接触器这个还是分析原理图更好一点

网友D:
值得研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外部回路电流过大,而导致烧HBC接收机内部继电器,要不加个中间继电器,不要直接用遥控器内部继电器控制2速接触器。再看看2速接触器线圈有没有问题,要不然就换个2速接触器。

网友F(2011-10-22):
你说的这个问题,与遥控器接收器部分的工作电压无关。接收器继电器触点是8A,但是,你那个正泰的接触器是65安的,线圈电流很大,超过了8A,造成触点烧蚀,千万不要以为8A的就是8A,其实只可以使用不到4A,超过了火花很大!最好不要超过1A!所以,你需要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放大电流。。。。。

网友G(2013-10-19):
与遥控器接收器部分的工作电压无关。接收器继电器触点是8A,但是,你那个正泰的接触器是65安的,线圈电流很大,超过了8A,造成触点烧蚀,千万不要以为8A的就是8A,其实只可以使用不到4A,超过了火花很大!最好不要超过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