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三相电机都能接星型或三角?

楼主(2010-11-11):
是不是所有的三相电机都能接星型或三角?但是接三角的时候,电压必须是三相220V的。我们单位有一电机,标牌上说明接法是星型的,以前看过一些电机标牌上星型和三角都可以,只要倒一下线。那么我们单位那电机能接三角吗?如果我想用一个电源是单相220V的变频器驱动它的话。

网友A:
在我记忆中好像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可以更改连接方式,但是不确定,等待有学之士的回答

网友B:
不是所有的电机都可星接与角接,这要看电机的具体参数,最主要的就是看电机绕组的额定电压是多少?如果绕组电压为220V,该电机只能接星形运行,如接成角形,电机的功率将比额定功率大3倍,电机很容易烧毁。如果电机绕组电压为380V,可结成角形,也可结成星形,但角接电机能输出正常的额定功率(满负荷下),但星接,电机输出功率变小,最大只是额定功率的1 / 3,一般大型电机,其绕组电压多为380V,正常运载为角接,只有在电机启动时,进行星角启动。

网友C:
星形和三角形接法只是三相交流电机的两种绕组连接形式,采用哪种接法取决于供电电压等级。

至于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可以等效理解为三角形接法的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