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存储区与外部输入输出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11):
有个问题一直没有搞明白..

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存储区与外部输入输出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存储区和V,M等同在RAM里,就好像是电脑的内存。

EEPROM就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可以永久保存数据(数据块)或程序(程序块)或组态(系统快),对于SIEMENS 200 PLC 还有M区的前14字节

外部输入输出就是实际的输入输出端子了,相当于键盘显示器一样,这样比喻不是很恰当,哈哈

可明白了?打字很辛苦,要不关于这方面问题还能写出一大堆。

楼主:
对:HuaiJZ 关于

输入输出过程映像存储区和V,M等同在RAM里,就好像是电脑的内存。

EEPROM就相当于电脑的硬盘,可以永久保存数据(数据块)或程序(程序块)或组态(系统快),对于SIEMENS 200 PLC 还有M区的前14字节

外部输入输出就是实际的输入输出端子了,相当于键盘显示器一样,这样比喻不是很恰当,哈哈

可明白了?打字很辛苦,要不关于这方面问题还能写出一大堆。

内容的回复:比如说一个数字输出模块,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既可以用Q、QB、QW、QD也可以用PIB、PIW、PID来控制?但是实际输入的端子不是由硬件控制的吗?怎么可以写呢?这点还是不理解。。

网友A:
实际输入的端子是由硬件控制的,扫描的某个阶段,系统将其复制到映像存储区,这个映像存储区可以由你来操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实际输入的端子是由硬件控制的,扫描的某个阶段,系统将其复制到映像存储区,这个映像存储区可以由你来操作呀。

嗯。有点明白了。非常感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