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程序中怎样查看系统块密码

楼主(2010-11-11):
问题简述:

      保存有原程序,但是忘记了系统块的密码,各位知道,程序中系统块的密码显示都是******,并不显示实际的密码。由于设备不能停机,如何在不ClearPLC的情况下监控PLC?当然,如果手中有不带CN的PLC,可以先下载后再用别的软件读上来,可惜所有的PLC都是CN的。

    求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非CN的网络上有PJ软件的,好像可以直接读取PLC的密码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用密码查看大师即可。

网友B(2016-10-16):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用密码查看大师即可。

软件名字是什么呢因为有好多密码查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