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使用modbus与台达20PM通讯时只能写入不能读出,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0-11-11):
我们现在上位机使用LabVIEW 的modbus节点与台达的20PM做通讯,使用写入节点时,状态和数据均能写入,可是读取状态和数据时却没有反应了,,错误代码显示为0,也没报错。试了很多方式都不行。我们使用的是台达默认的通讯设置,9600,7,E,1,Slave地址为0,地址使用台达给的地址映射表中的绝对地址。本来想试一下在RTU模式下会不会可以读的,但在网上也查了些资料,说台达PLC在做从机时只能使用ASCII模式。请高人指点还有哪些可能会出现只能写却不能读的情况,不甚感激!

网友A:
Slave地址不要使用0,0 为广播地址。从站的实际地址范围为 1 - 247

楼主:
谢谢,不知道被我动了PLC哪里设置,现在连单纯的PLC与PMsoft软件也连接不上了,自动侦测很多次了也不行。可换一台PLC就可以连接的上,请问达人,我应该怎么办,这款PLC有没有硬件复位的方式啊?

网友B(2012-09-13):
我用20PM也不顺利。Y轴使用还可以。可是X轴老是有奇怪的问题。上电后X轴正反JOG正常,程序和Y轴一样呀。可是当调用运动子程序后,X轴JOG就点动不停下了。真搞不懂了,指令也复位是0了呀,可还是不停。还有,X轴与Y轴应该是双轴联动运动指令DIV X FX Y FY 但X轴不输出,和Y轴一样的程序,为何X轴没动作呀。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