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触摸屏来怎样灌入程序和参数?

楼主(2010-11-11):
现在工厂的很多设备都是用触摸屏做人机界面。如果某台设备的触摸屏打破了,看不到界面就无法操作,买一台新的触摸屏来,怎样才能恢复原来的功能呢?怎样灌入程序和参数呢?
如果原来那台坏的触摸屏程序读不出来该咋办?
请行家们给予详细指导!谢了!!

网友A:
所以你要在触摸屏未坏时,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做备份,等到坏时就不怕了

网友B:
找相应的厂家他们会编

网友C:
虽然触摸屏坏了,但有可能仍然将程序导出或者备份。试试把

网友D: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把两个屏幕都拆开,把旧屏幕的主板换到新屏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找原厂家,或从做一遍。

网友F:
1,最好是你在屏还没有坏之前就做好程序备份

2,如果某台设备的触摸屏打破了,你可上电运行备份程序或是旧屏幕的主板换到新屏上去就可以了

3, 最最后就是请厂家或是我会的话也能来帮你写点吧.

网友G:
有对应的编程软件 电缆基本就可以了

QQ 380311035

网友H:
要是只是触摸屏的前面板甚至液晶坏了,一般不影响上传程序的,除非有限制上传的功能或者需要密码,如果这样那就只能买一个同型号的屏,把两个触摸屏的主板更换一下就好了。更多威纶触摸屏信捷触摸屏问题请登录:http://www.52hmi.com 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