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交流电机的接法及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最近在做异步电机的变频调速实验,碰到很多问题,请高手帮助解答~~~

目前采用的控制方式是转差频率控制,根据V/F曲线输出,采用SVM算法。在一台Y形接法的110V,50Hz,1.1KW的异步电机上实验,电压及频率输出均没有太大问题。现在有一台三角形接法的电机,110V,60Hz,30KW,直接采用原来的控制方式,电机可以启动,但是运行起来电流会有很大的波动。想把这个电机改成Y形接法,上网查了些资料,获取的信息差异太大,无法分辨。

1、网上有人说三相异步电机用变频控制需要Y形接法,这是为什么呢?三角形接法就不能用变频控制了么,用了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2、现有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Un = 110V,In = 193.5A,f = 60Hz,EF = 0.914,PF = 0.87,P = 30KW,三角形接法的 U相=U线=110V,I线 = √3  * I相 =193.5A,根据额定功率的计算公式 p = √3 *Un*In*efficiency*PF  = 1.732*110*193.5*0.914*0.87 = 29.314KW,是正确的

如果把这个电机改成Y形接法,那Un和In会怎么变化呢,根据上网查的资料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是Un不变,U相降为110 / √3,U线仍然为110,I线 和 I相相等,但是是三角形接法 In 的多少呢?另一种说法是U相不变,U线变为110*√3 =Un,电流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V/F曲线需要改变吗?

如果把一个Y形接法的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又是怎么样的变化呢?

3、下面两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又是什么 原因导致电流的变化?

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Y型后,名牌要求Y型接线时,你接成△型,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3倍,电机迅速烧毁!
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型后,名牌要求△型接线时,你接成Y型,电机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1/3倍,电机无力,空载可以启动,额定负载运行时,电机速度急剧下降,直到堵转烧毁;

网友A:
针对“2、现有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果改接Y,需要将变频的基本输出电压设置成190V(110*1.732),此时电机在额定负载状态下的电流为111A(193.5 / 1.732)。以上设置(190V)并非所有的变频都能实现,可能只有少数品牌可以。

针对“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Y型后,名牌要求Y型接线时,你接成△型,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3倍,电机迅速烧毁! ”以上说法不一定,当电机Y型接线改接成△型,如果你同时将供电电压降为1 /1.732,此时虽然电机电流上升1.732倍,但电机的相电流未变,电机可以承受。

针对“△型接线改接成Y型,电机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1/3倍,电机无力,空载可以启动,额定负载运行时,电机速度急剧下降,直到堵转烧毁”以上说法有限制条件。如果你同时将供电电压提高1.732倍,此时电机的负载电流将下降1/1.732,但电机的转矩、功率均不变。

楼主:
谢谢了,全明白了,呵呵~~~

网友B:
jiangtao1001是jiangtao的马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主是jiangtao的马甲吗?

不是,我是第一次注册的~~,呵呵

楼主:
对:yjig 关于

针对“2、现有的三角形接法的电机…”,如果改接Y,需要将变频的基本输出电压设置成190V(110*1.732),此时电机在额定负载状态下的电流为111A(193.5 / 1.732)。以上设置(190V)并非所有的变频都能实现,可能只有少数品牌可以。

针对“同样一台电机,绕组形式确定Y型后,名牌要求Y型接线时,你接成△型,电机电流会超过额定电流3倍,电机迅速烧毁! ”以上说法不一定,当电机Y型接线改接成△型,如果你同时将供电电压降为1 /1.732,此时虽然电机电流上升1.732倍,但电机的相电流未变,电机可以承受。

针对“△型接线改接成Y型,电机电流会低于额定电流1/3倍,电机无力,空载可以启动,额定负载运行时,电机速度急剧下降,直到堵转烧毁”以上说法有限制条件。如果你同时将供电电压提高1.732倍,此时电机的负载电流将下降1/1.732,但电机的转矩、功率均不变。

内容的回复:

铭牌是三角形的电机,改成Y形,供电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压降为1/√3倍,电流又是怎么变化的呢?是下降1/√3,还是下降1/3?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