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37KW,24-30HZ时,电机抖动,电流大? 怎么维修

楼主(2010-11-11):
安川G7 37KW变频器,运行24-30HZ的时候,电机抖动,电流很大,直到报GF,低频率或者30HZ以上都正常, 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共振,楼主可以考虑设置跳跃频率,以跳过这个频率段

网友B:
在0-30赫兹时加快加速时间,。

楼主:
补充: 可能不是共振,原先用都是好好的,我是帮客户修变频器的, 是不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C:
驱动板有问题以前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D(2010-12-18):
把电机线拆下运行变频器,用表检测下输出电压平衡不?

网友E:
可能是霍尔有问题。你我可以试试,但霍尔有一相检测电压不一样,空载时好的,电压也很正常,

网友F:
驱动板上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G(2011-08-21):
驱动没问题,是其他问题

网友G:
我今天就维修好一台ABB的ACS510,现象差不多的:频率运行到23±3Hz左右和33±3Hz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两个频段),电机抖动厉害,其他频率电机运行平稳。观察变频器输出电压基本不抖动,但电机电流抖动厉害。

网友H:
这种情况一定是输出的某一相的问题,比如某一相的触发有问题,或者某一相上的电压检测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导致。请见车驱动回路和电压电流检测回路!

网友I:
大滤波电容开路,也会造成电机抖动。

网友J(2011-10-25):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是东芝变频器,当时也是运行到18HZ左右电机抖了一下,就上不去了。

然后报故障。后来我是改成手动提升力矩,力矩慢慢调整解决的。

可以试试。

网友K(2012-02-24):
某碰见过,现分析下原因:

一.谐振

(1) 看螺丝有没有松动的;

(2) 设置“回避频率”;

二.振动

(1) 参数设置有误;

(2) 变频跟电机距离过远,载波频率高时导线分布电容影响明显增大,导致振动;

(3) 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旋转磁场变形,导致转矩不均衡而抖动(IGBT或者是主控板有故障)。

         换板子试一下,要么返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