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电机与7.5KW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每次启动的时候都很困难,变频调到10HZ的时候就报过流报警,但只要把负载松松就可以启动了,启动后停止在启动都没有问题,电流时10A左右,但停一段时间后就不能起来了,然后再把负载松松。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A:
重电机带的什么负载?

可能负载要求转矩较高,楼主可以考虑将变频器加大一两个规格。

楼主:
是传动性质的,类似传送带。换个11的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传动性质的,类似传送带。换个11的怎么样?

应该差不多。

传送带是典型的横转矩负载,对启动转矩要求较高。如果买重载变频器,只需要按1:1匹配即可。

网友B:
你配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呀?买个恒转距地变频器吧。

网友C:
原来压缩机变频改造的时候,通常使用水泵风机使用的变频器替代重载变频器。风机水泵提高一个规格购买,其价格还比重载变频器便宜。

网友D:
恒转矩 变频器选大一号

网友E:
楼主说的情况和我以前碰到的很相似,应该先看看传动系统的传动比是否合适,就怕电动机传递到负载端的转矩不够。

网友E:
如果还不行,看下皮带是不是太紧,实在不行的话就得换一台大一级的电动机吧。

网友F:
建议加大一级变频器的规格。

网友G:
本人也遇到过,加大启动转矩就OK了,调时,逐级上调能启动就行

网友H:
变频器的容量小了.加大一档.北京变频柜专事变频柜的批发

网友I:
提高启动转矩,我在3.7KW的三菱变频上遇到过。

网友J:
 能不 能把启动的频率设高点

楼主:
启动频率设的高,但是还没有达到呢,就报警了啊!

网友K(2011-02-01):
是不是重负荷启动,变频器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L:
把启动时间设置长一点有作用吗?理论上7.5的电机配套7.5的变频器啊。

网友M:
“但停一段时间后就不能起来了,然后再把负载松松。”,机械阻尼的缘故!

网友N:
检查电机的轴承和负载吧

网友O(2011-10-20):
关键是你的选型有没有问题,在正常运转的时候看一下电流,是不是一直处在接近额定电流附近工作.

网友P:
用软件监测一下启动时电流、力矩变化情况,一目了然,该换大变频,还是增大变频器的启动力矩

网友Q:
力矩不够,改用重载型或者矢量型也可以,现在所用的那个绝对是不行得

网友R:
使用转矩控制,提高启动转矩,但只要把负载松松就可以启动了,启动后停止在启动都没有问题,电流时10A左右,但停一段时间后就不能起来了,然后再把负载松松。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说明不一定是变频器功率太小,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把变频器的品牌,参数设置拿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