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参数怎么调试才可以让电机恒定转速,本人实在新手

楼主(2010-11-11):
由于刚毕业,公司也刚刚做这个项目。没有人会伺服的问题。老板让自学成才。。。。。请问那个上电后参数怎么设置才能让电机恒定转速运动啊·~?~还有那个三相380变成三相220V以后下来的那个MC起什么作用·~?可以不要么·~?

网友A:
MC应该是主接触器,最好别省。

网友B:
2-15、2-16、2-17设置为0

1-01设置为4  选择内部速度模式

1-09设置为1111,表示呆会以1111RPM转速在转

2-12设为  114

2-13设为  15

以上设置完毕后将2-10设置为1

断电--上点后电机以1111的转速在转

网友B:
1.5KW以及1.5KW以下可以用单相220V。接法是交流电L接R和L1C,交流电N接S和L2C

UVW线驱动器上有颜色,与插头颜色对应即可

网友C:
我也是新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写错了,如果2-12设为 114 、2-13设为 15,则要设置1-10的转速

             2-12设为14、2-13设置为115就可以根据1-09的转速运转

楼主:
对:远走高飞 关于写错了,如果2-12设为 114 、2-13设为 15,则要设置1-10的转速

             2-12设为14、2-13设置为115就可以根据1-09的转速运转
内容的回复:谢谢…

网友D(2011-01-14):
目前正在用台达的伺服,是B2系列的。用在数控冲床上,学习了

网友E(2013-05-10):
引用 网友B:
2-15、2-16、2-17设置为01-01设置为4 ...

 要反转怎么弄。。?

网友F(2013-11-09):
2-14改为6就可以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