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信号弱,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12):
接近开关信号灯亮度微弱,信号时好时坏

网友A:
这个换个接近开关就行啦, 我们用得很多,出现这种现象要么是信号线有断裂或是内部电路信号放大出错了.

网友B:
换一个,或者检查各处接线端子有无锈蚀和松动,还有就是接近开关感应用衔铁与接近开关的距离是否合适?

网友C:
是不是线路长,损耗大,或者接近开关不行

网友D:
有这几种原因,一是信号线选型不合适,二是线有虚接的现象!三是开关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E:
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接近开关的本身产品质量问题,85%是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是开关坏了

网友G:
还有一种就是接近开关功耗大,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H:
换开关   一般都是开关坏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是电源功率不够?

“弱”说明没有坏,是功率不够

网友J:
线路可能比较长,或者接近开关坏了。

网友K:
是有干扰码?怎么会时好时坏呢?

网友L:
加三极管放大

网友M:
接近开关坏,或是感应区的挡块有灰尘或是生锈,也会使接近开关灵敏度降低。

网友N:
你的接近开关什么形式的?是测量金属还是非金属物质的?首先有可能是电源电压不足;也可能是接近开关负载电阻太小是的接近开关接近短路输出;再就是有的测量非金属的电容式接近开关其灵敏度是可调的,也许你调整不合适;感应耦合条件不典型,比如干以德金属中不属于铁磁类金属单含有微量铁磁类物质;接近开关上的LED灯又问题;最后可能就是个劣质接近开关

网友O:
是个劣质接近开关

网友P:
应该是接近开关的问题吧,换个吧,国产的不贵。

网友Q:
有些时候跟你检测的物品密度有关,例如 你检测钢板和检测铝片同样的检测环境和检测距离,效果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