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模式or位置模式?

楼主(2010-11-12):
大家好!

我的工况:
工控机通过CAN通讯控制伺服驱动器,再带动电机。
控制目标是速度,同时需在指定位置切换速度。
希望在上位机对位置信息和速度信息进行实时监视,当出现误差时需要作出反应,进行补偿。
由于机械部分无传感器,反馈信息全部来自编码器。

考虑让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或者位置模式下,控制器与驱动器间通过CAN通讯实现发命令和反馈。

如果速度模式,不准备在上位机做位置闭环,因为不能保证上位速度闭环效果优于直接让驱动器工作于位置模式。
但需要上位监视位置,以进行切换;如果出现位置误差,希望能在上位实时调整速度,补偿误差。

该选哪种模式?原因是什么?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首先,这种工况是不是必须有个位置环?

其次,精华帖说上位机能力很强时,在上位做位置环效果更好,有没有具体些可参考的指标?怎样算强呢?

楼主:
如果在上位机做位置闭环,那么反馈信号是从编码器直接读回控制器呢,还是从驱动器中间接读出?

可能问题比较弱,有经验的大侠请点拨噢,bow!

网友A:
“首先,这种工况是不是必须有个位置环?”

不一定,这是您自己才能判断的事情,如果确实对位置没有要求,就不必非有位置环。

“其次,精华帖说上位机能力很强时,在上位做位置环效果更好,有没有具体些可参考的指标?怎样算强呢? ”

这可没有什么标准,只能是具体产品的对比。

“如果在上位机做位置闭环,那么反馈信号是从编码器直接读回控制器呢,还是从驱动器中间接读出? ”

从驱动器上读可能方便一点。

楼主:
谢谢刘兄解答,还得摸索。

网友B:
如果是总线控制方式的话,那么就该置于位置环模式

楼主(2010-12-22):
"如果是总线控制方式的话,那么就该置于位置环模式"

为什么???

网友C:
         我在想有好些驱动器支持类似于PEG(Position  Event  Generator)的功能.程序执行前位置信息清零,当电机转到设定的位置时驱动器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你再编写一个由I/O来触发的程序(速度不同),这样输出变输入来做速度切换可否?前提是驱动器要支持这个功能!

         还有就是上位机实时采集编码器的数据与自己设定的位置进行比较,如果设定位置>=编码器采集数据值时,则切换速度!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上面说的都是速度模式,但是看来看去好像位置环模式似乎相对可能合理一些,因为第一种方法输出和输入都有延时.第二种方法其实这就涉及到位置环了,就是在驱动器上做还是在上位机上做的问题了,"其实,精华帖说上位机能力很强时,在上位做位置环效果更好",在这里个人认为你不用在上位机之间比较了,就在你用的上位机和你的驱动器之间比较,你认为你上位机做位置环的效果要比你驱动器更好吗?不妨都试试看效果.

楼主:
回复ACScontrol:好像没有这个PEG功能哎,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