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在精密雕刻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0-11-12):
雕刻机的功能需求

※控制方式选择用VF控制,多段※需要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二线式端子控制:只需一个正转命令FWD(DI1输入)。

※频率源为模拟量设定(电脑控制板输出0~10VDC),只需要从AI1口输入频率指令即可。

※最高运行转速一般在24000r/min,换算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为400Hz(2级的高速电机),最低的切削转速为2000r/min,我们用650Hz的非标可以很好的满足其要求。

※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客户自身需求,一般在20~30s,因运行的转速比较高,所以需要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

※需要故障信号输出信号和故障复位信号(DI3输入)。

2、雕刻机的性能需求

※全速度范围内速度波动小。

※低速力矩大,可以保证低转速切削。

※加减速的时间尽量短。

最低的切削转速可以在500r/min以下。我司的MD320变频器可以做多段VF曲线,可以很好的控制高低速的不同转矩提升,因此能很好的满足高速雕刻机上的要求。单从功能上讲,我司的MD300也可以满足其要求。

具体的调试参数(针对额定频率40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24000):

F0-01 2:V/F控制

F0-02 1:端子命令通道

F0-03 2:AI1

F0-10 最大频率:400.00Hz

F0-12 上限频率:400.00Hz

F0-17 加速时间:20~30s

F0-18 减速时间:20~30s

F1组(电机参数),根据高速电机铭牌输入。

F3-00 1:多点V/F曲线

F3-02 提升截止频率:400.0Hz

F3-03 V/F频率点1 0.0Hz

F3-04 V/F电压点1 2 .0~ 4.0%

F3-05 V/F频率点2 100.0Hz

F3-06 V/F电压点2 26.0~30.0%

F3-07 V/F频率点3 300.0HZ

F3-08 V/F电压点3 75.0~80.0%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F3-03~F3-08进行适当调整,保证其在切削状态下不过流。

楼主(2011-07-04):
为啥就没人发表意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为啥就没人发表意见呢

这也叫技术?还跑到洋人那儿发表,汇川论坛不让进是吧?还是自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