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电机驱动和PLC接线问题

楼主(2010-11-12):
松下FP0-C32型PLC和斯达电机17HS001相连,电机驱动为SH-2H042Mb。现在想请问下大家驱动的CP+   CP-    DIR+    DIR-四个接口应该怎么接?PLC应该输出几个信号?我做的是自动升降旗实验。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忙!

网友A:
41912604加入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B:
就两个,+cp和+dir接+24v,cp-和dir-接PLC输出,要用1.2k的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就两个,+cp和+dir接+24v,cp-和dir-接PLC输出,要用1.2k的限流电阻

用1.2K电阻够了吗?我从网上找的一些资料上说要接2K限流电阻啊~~~

网友C(2011-08-01):
看驱动器说明CP+和DIR+接+5V还是+24V的 再把CP-和DIR-接到Y0和Y1就可以了

网友D:
用1.2K电阻够了吗?

要根据厂家的要求,24V的环境下,有厂家要求1.2K,也有要求1.5K,还有要求2.7K的,不过较常见的是2K。

电阻小,产生的信号强,不易丢失脉冲,当然此时还需考虑驱动器能否受得了,最好是按厂家要求配置。

网友E: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