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T伺服冲床如何选择合适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0-11-12):
80T冲床,100次/分,传动轴半径30MM,请教各位大侠,该冲床需要多大的力矩?可以适当配减速装置,主要是确定伺服电机需要多大的力矩?谢谢!

网友A:
50KW伺服,全电动冲床,我们已经为客户成功应用80t机床(实际测试可以达到120T)

楼主:
请问你们是哪家的?50KW电机是怎么选的?扭矩和转速是多大?依据什么来算的?另外你们做的这个配置减速机了吗?谢谢

网友B:
全电动步冲机?!

楼主:
伺服直驱或者伺服带一个减速装置来驱动

楼主(2010-12-15):
怎么看不到别人的回复?

楼主:
gsk133你的回复怎么工控网给我提示了,而我这里却看不见?

网友C:
gsk133你的回复怎么工控网给我提示了,而我这里却看不见?

应该是被某位版主批量删除了,虽然我没有看到过这位gsk133的回复内容,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连续回复很多帖子,其时间间隔根本不足以把这些帖子看一遍的,这样的东西基本都是内容一致的垃圾广告回复。

网友D(2011-01-15):
有50KW的伺服电机吗?你是不是搞错了啊。

你是需要伺服电机联系我。

   小裴:13826545992

网友E(2011-08-04):
使用异步伺服电机方案更加有成本优势,需要技术方案可以跟我联系,陈先生,13923720920

网友B:
“使用异步伺服电机方案更加有成本优势”———快速性和准确性能兼顾吗?

网友F(2016-04-21):
去年我公司用了一台伺服冲床,标称是80吨,双90kw西门子电机直驱,没有力,6.5mm处刚够60吨左右。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