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11期--设备技改之PLC控制。

楼主(2010-11-12):
原设备采用传统的继电逻辑控制,且控制箱中元器件采用九十年代前期的主流产品。现将该设备控制实施技术改造,改为PLC控制。结合工作中的实例,谈谈改造的方案。也可以对改造的必要性加以讨论。

所改造的设备不限,改造所用PLC品牌不限。

要求,列出具体IO配置。并对整个系统改造后的功能加以说明。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这样的项目倒是做过,不过确实有很长时间了,先回忆一下。

网友B:
继电器改plc这是大势所趋。在plc选型、组态、编程前,关键是要研究透原先继电器控制的逻辑关系、设备工艺流程和工艺原理、原先设备控制上有无需要优化的地方?操作维修是否有不方便需改进之处?老的继电器系统看到没有人机界面,这次改造是否要增加HMI?技改投资规模如何?对系统可靠性要求如何?技改的技术风险评估等等?诸多情况都弄清楚再设计新的方案。如果这些前期工作都到位,那对于做过一些工程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难度了

网友C:
好想有这样的机会,从一个小的项目做起,非常能锻炼我这样的小菜鸟了

网友D:
所谓的plc也是时代的产物,对于多点数的设备是个很好的选择,改变了配电柜的复杂接线,节省了空间。但是老设备改造是,一定要搞懂设备的原理,控制顺序,控制原件的功能,不要盲目乱来,要有足够的分析。

网友E:
PLC是目前的潮流。

网友F:
这种改造的一般原则:

1、和操作工交流这台设备的动作、工艺及优缺点;

2、查阅原电气原理图,分析电气特性和逻辑;

3、编制基于PLC系统电气原理图;

4、按照动作和工艺要求编写PLC程序;

5、制作电气柜,安装线路系统(布线);

6、动作及功能调试,空转运行;

7、试生产;

8、编制完善相关技术资料备案。

网友G:
重点是分析原继电器控制系统的控制逻辑,做好详细的分析和记录。

然后可以考虑用代换法,把传统的常开常闭点,传统的时间继电器和中继,替换成PLC内部的软元件。

把握好这两点,做出来的PLC程序基本上不用怎么调试,一次试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最好做就是这种事情了……

网友I:
其实既然你以前是继电器控制的,要想改成PLC控制那就简单啊,其实PLC控制还不是继电逻辑啊,是一样的看你对那些PLC厂家熟悉咯,点如果不多的话建议你就用小型的西门子的200系列的都够咯。

  关键是你点多不?不多的话,现在国产的PLC还不是都可以,一样能实现顺序控制的。

网友J:
项目确实做过几个,不过没有电子版的东西,无法上传。

网友K:
    改的太多了,上传去年对德国GREIF-VELOX公司的片碱包装系统,由于使用环境的差异或控制策略等原因,出现的故障率高、线路设计繁琐、不易排查故障、维护难度大等问题,通过总结分析原因,自控人员自行软、硬件设计,成功实施PLC替代常规继电器控制,提高了包装的可靠控制及工作效率,解决了制约生产屏障。

经过近1年多的投运, 改造后的定量包秤具有控制精度高, 可靠性强等特点, 达到了预期目的。由于是自行设计改造的, 既锻炼了技术队伍, 又给生产维护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 可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众多的定量包装秤用户而言, 该改造方案具有较实用的参考价值和广泛的推广。

网友K:
好多图表,图片无法上传,不好意思!

网友L:
本人改过一台设备,原来是继电器控制的,因配电箱内继电器太多,出了故障不好查,故将其改PLC控制。

程序编制非常容易,首先将原电路图一个不漏的,以PLC的输入形式制作出来,然后再将信号合并、简化。

所麻烦的是,原来的配电箱、线路未考虑隔离干扰信号,运行时,时常会莫名其妙的出错,所以调试的时候非常麻烦。

去年改的一台空调,原来的电路中有一热敏继电器串联在电机内部,改成PLC后,将该热敏继电器串接到PLC的输入端,运行时,电机的磁场通过该线路对PLC产生强烈的干扰。无奈只好又加了一隔离继电器,才解决问题。

网友M:
改造首先要知道这台设备的生产工艺和工作流程,把工艺搞懂。根据原来的电气控制线路图纸,把新的图纸画好。完善设备的缺点,编写PLC程序。电柜制作完成后,进行现场调试,调试完成进行试生产,给操作人员培训,移交相关资料,最后验收完成改造这个项目。

楼主:
图文并茂,才会离大奖最近哦。

网友N:
最好能有个实例文件,让大家看看,努力中。。。。

网友O:
这个东西做起来容易。说就不会说了……只要知道设备的工作要求。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网友P:
标题:原设备采用传统的继电逻辑控制,且控制箱中元器件采用九十年代前期的主流产品。现将该设备控制实施技术改造,改为PLC控制。

1:把外部的原来的硬件开关(行程开关)改为: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编码器来控制.

2:把电柜内的中间继电器或定时器去掉改为在PLC里的软元件替代。

3:把原来直接驱动电机的接触器改用变频器驱动。

4:如增加了变频器还得另加一个电柜来安装变频器。

5:把外围的硬件设备安装位置做一个调整与改造。

6:当然要十分地熟悉此台机的运行的各个细节与不足处。

下面一个改造的实例后遇考技师时刚好用在论文上,此题并非抄袭完全出自本人。

网友P:
     因此程序大就没有必要传上来,传上来也没有多大意义。此论文后有同事在考高级技师时找我要去做高级技师论文也通过了,拿到了高级技师证。

网友Q:
设备改造,是实现功能的升级和设备的 精密程度。不论是从维修还是从操作都变的不再繁琐,间接的提高了设备的使用寿命使设备的经济度有了能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