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西门子软件时不断提示要重启计算机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12):
将注册表中的项: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直接删除,不用重启计算机即可以继续安装。

网友A:
注册表修改:(1)运行REGEDIT;
2)注册表中选择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将光标定位于此;
(3)选择文件->导出,再次保存(安全起见);
(4)在右边窗中右击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选择删除,最后确认
最后重新安装St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