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ADPFX3U-232BDFX2N-232IF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12):
想知道FX3U-232ADP,FX3U-232BD,FX2N-232IF有什么区别?

越详细越好

选型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FX3U-232ADP,FX3U-232BD功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直接和CPU通信(如上载下载程序,和上位机通信)如果是485的话,ADP的通信距离更远一些,FX2N-232IF只能连接第三方设备,比如进行无协议的通信,连接打印机或者条码枪等等,但不能上载下载程序,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B:
232ADP比232BD通讯板的通讯距离要远的多;

楼主(2014-01-13):
其实最主要的用法是一个是在左边加的模块,只能加1个还是2个的,一个在右边可以加多个,现在想想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