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PLC内部输出触点烧毁的办法(WINGOLD隔离继电器使用记)

楼主(2010-11-12):
工作N年,在液压系统中经常遇到PLC 内部继电器触点有烧毁的现象,PLC内部继电器很不好买,真是头痛。没法用增加中间继电器的办法,效果不错 但仍然有烧毁的情况。后来听师傅介绍一种PLC隔离继电器的产品,购买使用,发现效果不错。厂家介绍,PLC隔离继电器采用无触点控制方式,所以寿命长,功耗低(每路触点驱动电流9MA,使用欧姆龙MY2N继电器是35MA电流),安装体积小(比欧姆龙MY2N小30%)。厂家推荐特别适用液压电磁阀驱动,感觉效果不错,故推荐给各位。哦 这个厂家就不写了,免得说是广告。
----------------------------------------------

网友A:
见过一种电路板做的,不知和你用的一样不

网友B:
其实plc的输出点烧坏主要是直接带电磁阀负载造成的,带普通的MY2N这样的继电器线圈时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除非动作过于频繁。楼主说的不过就是个无触点的固态继电器而已,那问你一也有不灵光的时候,看你也在什么电气环境下。这东东的过电压、过负载承受能力太脆弱,也是容易坏的,功耗倒是不大,也在交流电磁阀线圈上比用在直流电磁阀线圈上安全可靠些

楼主:
我测试过 通过电流8A还没坏  短时间内 厂家标定的是2A

网友C:
1.触点闭合时,电流特大

2选择时,一般应比标称值大2-3倍

3,电流较大时应有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