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关于ABB变频器风扇跳的原因

楼主(2010-11-12):
ABB ACS-40100932变频器出现冷却风扇停运,但变频器正常运行,散热片温度大约50℃,重新启动变频器,风扇又正常工作,变频器工作也正常。停运的变频器共3台,共同的问题是变频器冷却风扇处灰尘较多,其它无异常情况,请问各位这其中的原因为何?谢谢了!

网友A:
更换风扇,
北京变频柜
专业成套

网友B:
变频器的风机是要定期更换的,如果现场环境太脏,对机器本身也不好!尤其是IGBT触发,会有短路的危险性!建议定期做维护保养!

网友B:
不过现在400系列的风机不太好找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忙找找看!

网友C(2011-01-11):
可以在市场上找个外形尺寸一样的风扇替换的哦!

网友D(2011-03-29):
找不到就在市场上买个24VDC供电的高转速风扇,外形尺寸一样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