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E与台达plc通信!

楼主(2010-11-12):
我遇到一个问题,想咨询大家一下,我以前用的VFD-B的变频器,后来坏了,然后没有买到就买了个VFD-E的,换上后不能通信,通信参数和第一频率来源都设定了的,是不是对于E系列的变频器和外部PLC通信的时候,有其他的参数要求设置,如果你知道,请给予赐教,谢谢,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一般通讯格式才是最主要的。你主要看看通讯格式是否和B系列一样,主要检查09.00  ;09.01;09.04

楼主:
我检查了,设置都一样的,然后就是E系列变频器自带PLC,我觉得是不是这上面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请将VFD-E系列模式设置为PLC0模式。

楼主:
不晓得如何结账的,知道的兄弟告诉下,我好给上面的仁兄,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居然被人暗算了,接错线了!

网友C:
這VFD-E的通訊模式有點讓人頭疼

网友C:
而且,E系的變頻器通信的時候要用上它們的IFD8500才能跟別的東西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