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问题2

楼主(2010-11-12):
变频器输出电压怎么测量啊?

用数字万用表测得数字闪烁

网友A:
变压器输出的是PWM波,用数字电压表量的是最高值。楼主可以选择使用指针式电压表或者带滤波装置的数字万用表

网友A:
怎么一下就回复了这么多条?

网友A:
莫不成了恶意灌水?我可不想承担此恶名

网友B:
不能用数字万用表,可以用指针式的,如楼上所说。

楼主:
谢谢!我得去试一下。

网友C:
可以一端接地一端接变频器输出。

网友D:
学习了,大家都来学习。

网友E:
可是用指针式的表测有什么实际意义?PWM波的因素就不说了,单是在频率偏离50/60HZ较多的时候,那么指针表的测量结果就不准了,几乎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频率偏离50/60HZ较多的时候,那么指针表的测量结果就不准了,……

1、不管是电动式还是整流系磁电式等,频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不大;

2、指针式测量仪表的读数决定交流电的有效值;

网友F:
3、在正弦交流电时,有效值与频率没有关系,只与最大值有关;

楼主:
我将数字万用表靠近运行的变频器控制的电动机,表内电压档就有10几伏的电压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兄弟,你的数字万用表抗干扰太差,你试FLUKE17-B的,价格500多吧,性能不错,测出的电压比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