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产品相关问题解答

楼主(2010-11-12):
Q:为什么普通的继电器不能用于安全相关的应用 ?
A: 普通继电器使用线圈及金属触点的机械动作来切换负载。金属触点可能由于反复操作而熔焊。一旦发生此种情况,机器在操作员按下 E-STOP 按钮后还会继续运行。此时使用户置于危险环境。许多欧洲安全标准,美国,国家和国际标准禁止在具有危险的机器上使用简单的继电器和接触器 。

Q: 继电器触点为何会熔焊?
A: 继电器或接触器触点熔焊是由于过载等因素引起的。熔焊可能引起危险,例如机器不能预期停机。例如压机通过光栅来保护。一旦操作员用手挡住光束,控制继电器就断开,它的触点就打开。此时会停止压机动作。如果一个或更多的触点熔焊,继电器不再停止压机,操作员会处于危险之中。

Q: 使用一个扩展模块和使用两个继电器的区别是什么?
A: 如果需要安全切断大于10安培的电流,可采用继电器。然而,推荐使用强制断开触点结构的继电器,而且继电器必须首先是相互串联连接。同时,使用继电器的设计必须经过测试,并且通过认证公司认证。通常情况下,更好的办法是采用PZE扩展模块,因为PZE扩展模块易用,有认证,而且只需和基础模块相接。

Q: 固态继电器有多安全 ?
A:对于普通的固态继电器,是用一个晶体管来切换所连接的负载。通常一个光电耦合器来隔离输入信号和功率晶体管。功率晶体管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导致其发生故障,例如由于晶体管本身材料或者制造工艺存在缺陷、电路过载、电路短路或者超出了使用寿命。最坏的情况是晶体管在导通的状态下发生故障,此时发生危险状况需要紧急停车,但已不能及时地把负载的电源给切断。

Q:安全继电器输入回路的电缆最长是多少?
A:不同的安全继电器内部电路的技术参数都是不同的,其内部电阻为30~200欧姆不等。最大电缆长度是依据总电阻而来的。总电阻值=输入回路中导线的电阻+输入回路中所有触点的电阻。总电阻值必须小于等于内部电阻值。

Q:可以对急停按钮进行保护为了防止其被误操作或者损坏?
A:可以采取保护措施,但不能妨碍急停按钮正常地被按下。

Q:调试继电器时如果没有输出该怎么办?
A:首先根据用户手册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如果继电器还不能正常工作的话,短接输入通道,并且改为自动复位,不采用反馈回路。如果此时继电器仍旧不能正常工作,那您就需要把继电器寄回厂家。

Q:一个安全继电器可以串联或者监控多少安全门或紧急停止按钮?
A:这是一个被经常问到的问题,答案则取决于机器的等级。
急停按钮:在每个等级中,紧急停止按钮都可以被串联,不需要考虑一些急停按钮会在危险的情况下被同时误操作的情况,急停按钮触点的故障也会被检测出来。
安全门:设计安全门并不是用于急停功能而是为了防止安全门开启时机器的意外启动。因此也可以假设一些安全门会开启,以维修工作为例,如果安全门被串接,一个触点损坏(如焊死)的状况会因为其他安全门上开启的触点而被忽视,导致不能检测出故障,还可能引起故障的累积。
因此,急停按钮和安全门功能必须分别进行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