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PCS7 无法备份,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0-11-12):
我是一名初学SIMATIC PCS7 的仪表工,在多次成功进行系统备份后,这次出现备份异常,系统弹出“Archive Multiproject (3020:25)”警报,详细信息是“Opened projects cannot be archived. Make sure that no other STEP 7 application objects from Project ‘CNOOC_Prj‘ in ‘D:\Projects\CNOOC_ MP\CNOOC_PR‘ directory are open.”,系统进行完成备份工作。我尝试重试,但不成功。我是把WINCC全退出来了,且尝试在C盘系统下的C:\Program Files\siemens\bin\下重置WINCC,且看到“Ready”弹出,但继续备份,还是无法成功。我该怎么办?谢谢!

楼主:
挂了二天了,没有高手指导啊?伤心……

网友A(2011-12-10):
我帮你看看,我的QQ是435428652

网友B:
北京时代山源http://a.gongkong.com/customer/bjshanyuan/as.asp#2,它SIEMENS的资料这么多的啦,大家可以找的啦

北京天运顺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gongkong.com/common/companypage.aspx?Type=company&CompanyID=8-8463-26F738EADB38西门子产品中国一级代理商,罗克韦尔A-B高级系统集成商,法国彩虹组态软件PcVue中国区总代理,台达PLC,变频器,触摸屏等北区一级代理商

http://bbs2.gongkong.com/Details/200803/E-B3E2-96369D1B1300-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0115434100009-1.shtml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2/2011020709205000001-1.shtml
这两个网页有空去看一下,如果有时间就请加入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

184149136《原创军团》第001团

进行资料的信息共享

网友C(2012-01-09):
       PCS7 备份? 你可用GHOST 软件进行全盘备份, 但是前提你会玩 GHOST 无程操作这个程序,安装GHOST软件,如下图

1, 在你另外一台PC机启动 GHOST 软件,并进入远程备份界面, 这个大家都会的就不上图了

2, 后在你要备份的 PS7 设备用U盘或是软驱起动启动进入GHOST远程备份界面,设置好远程连接 IP 地址,如192.168.1.3 ,后点确认 accepta 进入开始

3, 再到保存文件的 PG 上输入要备份 PCS7 机的远程 IP 地址后点开始备份就行

4, 还原时也可用U盘GHOST 启动还原界面后, 选上插入U盘中上次备份ISO文件,启动还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