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PLC FXIN-40MR

楼主(2010-11-12):
用三菱PLCFXIN-40MR可以控制两个动作,并且两个动作之间的间隔时间可调,时间精度控制在100微妙,怎么做???

网友A:
用高速输出。

高速输出反馈到高速输入,然后用高速计数配合高速比较去驱动常规输出。可以得到最高限度的精确。

例如用高速输出100k的脉冲,接线到高数输入。这个作为时基。现在是10微秒分辨率。然后用高数计数器不停地计算脉冲。然后根据时差用高速置位;高速复位去驱动输出。

楼主:
那只是一个动作!我要的是,例如Y10动作后的时间精确,然后Y11动作!!

网友A:
我说得没错啊。就是这样啊。

两个高速处理只是提供一个时基参考,内部使用的。真正的输出时高速比较指令。

楼主:
芳兄 我Y0和Y1口用了!!!!

网友A:
1N没有0.1毫秒的高速计时。Y0Y1都用了。那你加个高速输出模块代替我的做法啦。除此之外,唯有放弃了。

请把你最终的答案再告诉我。我会一直在这等。

网友B:
   0.1毫秒的时间精度对于FX1n-MR型PLC来说有点强人所难!应该改用其它类型的PLC,或者对它进行硬件改造之后才来谈这个精度。

  MR型的PLC用继电器输出是根本无法做到您要求的这个“精度”的!请仔细阅读《FX1n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手册》(JY992D89801B)第6章第1节《输出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