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PLC和C系列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12):
     刚接触台达产品,学个通讯程序,启停,频率控制电机都没问题,可转矩11-34为什么我送不进去呢?有哪位大侠知道请告诉我,这是我的邮箱fei.song@163.com,谢谢大家!

网友A:
VFD-C2000变频器的转矩命令不能通过RS-485进行设置,只能以RS-485方式进行读取。

楼主:
那我只能模拟量给定了

网友A:
或者通过面板设定!

楼主:
PLC模拟量电压输出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