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人机与PLC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0-11-12):
我想学人机,是海太克的人机,有PLC没有人机,

有三菱PLC,没有人机,人机可以在线仿真吗?它们之间怎么通信,是用三菱SC-09的编程电缆么,是先把PLC的程序编好后,再来写人机的吧,我先把人机的写好后,再写PLC的,哪个GX 都打不开呀,

网友A(2011-01-22):
这个可以呀!!不用PLC与人机都可以,把三菱PLC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与三菱人机和仿真软件装在同一路径下,就可以了!要先打开三菱PLC仿真,再打开人机仿真,软件可以到三菱官方去下!

网友A:
人机F900系列不能离线仿真,要A系列以上的